请问如何将scr写成skill?

楼主(2025-06-08):
    想写1个scr放置钻孔表,但是下列代码运行以后有问题,论坛大佬可以指导一下嘛?
    1. defun(NCdrill_Legend ()
    2.     let(()
    3.     ;设置 NCdrill Legend 参数
    4.     axlShell("setwindow pcb")
    5.     axlShell("placementedit")
    6.         axlShell("ncdrill customization")
    7.         axlShell("setwindow form.nc_drillcustomization")
    8.         axlShell("FORM nc_drillcustomization auto_symbols;fillin yes")
    9.         axlShell("FORM nc_drillcustomization done;fillin yes")
    10.         ;放置 NCdrill Legend 表格
    11.         axlShell("setwindow pcb")
    12.         axlShell("placementedit")
    13.         axlShell("ncdrill legend")
    14.         axlShell("setwindow form.nc_drilllegend")
    15.         axlShell("FORM nc_drilllegend backdrill_legends YES")
    16.         ;根据设计单位,输出
    17.     (case (car (axlDBGetDesignUnits))
    18.     ("mils"
    19.         axlShell("FORM nc_drilllegend output_unit Mils")
    20.         )
    21.     ("millimeters"
    22.     axlShell("FORM nc_drilllegend output_unit Millimeter"))
    23.         )
    24.
    25.
    26.         axlShell("FORM nc_drilllegend done")
    27.         axlShell("setwindow pcb")
    28.         axlShell("placementedit")
    29.         )
    30. );end defun

    31. axlCmdRegister("NCdrill" 'NCdrill_Legend)

    求大佬指导,我应该怎么在skill中写scr?

楼主:
    运行以后出现如下错误:W- Cannot exit current application E- Can't find window; form.nc_drillcustomization E- Form not found E- Command not found: fillin yes E- Form not found E- Command not found: fillin yes E- Can't find window; form.nc_drilllegend E- Form not found

网友:
    设置命令模式 general试试

网友:
    举个简单的例子,设置格点1的scr用skill的方式
    方式是用skill写一个scr,然后axlshell调用这个scr
    defun(g1_scr ()
        f = "./g1.scr"
        p = outfile(f "w")
        fprintf(p "version 17.2\n\n\n")
        fprintf(p "setwindow pcb\n")
        fprintf(p "trapsize 91\n")
        fprintf(p "define grid\n")
        fprintf(p "setwindow form.grid\n")
        fprintf(p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grids 1\n")
        fprintf(p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grids 1\n")
        fprintf(p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offset 0.00\n")
        fprintf(p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offset 0.00\n")
        fprintf(p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grids 1\n")
        fprintf(p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y_grids 1\n")
        fprintf(p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offset 0.00\n")
        fprintf(p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y_offset 0.00\n")
        fprintf(p "FORM grid done\n")
        fprintf(p "setwindow pcb\n")
        close(p)
        axlShell("replay ./g1.scr")
        deleteFile(f)
        );end de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