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绘制HDI盲埋孔板子,怎么快速打孔

楼主(2025-06-09):
          allegro绘制HDI盲埋孔板子,怎么快速打孔;比如我有一个8层2阶的盲埋板子,我在L8打孔,我想快速打到L7,需要采用via7-8或者打到L6,需要采用via6-8,目前都是要从“options”里面选择,效率较低,有没有快捷方式呢?!

网友:
    三个二极管没太看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粘贴.......................

不能像pads那样直接输L7或者L6打孔吗

网友:
    设置快捷键呢

网友:
    打什么样的孔是当下才决定,好像不能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