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关于光敏IC静电保护方案

楼主(2025-06-10):
请教下各位大佬,图片圆圈是光敏IC,接1.8V电源,用1M电阻分压,分压的电压输出给CPU的ADC采样,光敏IC在有光和无光的时候电阻较大,所以要用1M电阻分压
问题是在打8kv静电的时候,光敏IC直接被打坏了,现在有2个保护光敏IC的方案,请指教下设计是否合理,2种方案区别在哪里?
加1nF电容是因为静电是高频脉冲,能通过1nF电容快速放电,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A:
TVS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具有响应速度快、钳位电压低等优点,适合用于高速信号或低工作电压回路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具有响应速度快、钳位电压低等优点,适合用于高速信号或低工作电压回路的保护

哪种方案更好?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