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0.1uF电容HFSS 3D模型

楼主(2025-06-10):
    求0.1uF 01005和0201封装的HFSS 3D模型
    目前在仿真高速线上的耦合电容,速率在20G以上,主要用的是村田0.1uF电容,有S参数,也有其他容值的3D模型(模型只能用,不能修改)。搭建RLC的话速率高了感觉不太准确,各位前辈有无01005和0201封装0.1uF电容的HFSS 3D模型?或者有其他能仿真电容的方法,烦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村田官方模型:村田官网已提供多种封装(如01005、0201)的3D CAE数据(HFSS专用),包括GRM系列(民用/工业用多层陶瓷电容器)。这些模型已优化,可直接用于HFSS仿真,无需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村田官方模型:村田官网已提供多种封装(如01005、0201)的3D CAE数据(HFSS专用),包括GRM系列(民用/工 ...

那个我也下载了,但是里面都是宽频电容,容值220pF及以下的,貌似也不太实用

网友:
    联系他们的销售,马上可以搞定!!!!!!!!!!!

网友:
    下来看看,可能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村田官方模型:村田官网已提供多种封装(如01005、0201)的3D CAE数据(HFSS专用),包括GRM系列(民用/工 ...

应该怎么使用呢?我导入HFSS里面仿真,是开路

网友:
    应该怎么使用呢?我导入HFSS里面仿真,是开路

网友(2025-09-30):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