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复位电路

楼主(2025-06-10):
求一个用分立元器件搭建的,稳定可靠的单片机复位电路。

穩定可靠的定義為何?單片機用 RC 復位也挺可靠的呀~^_^

网友:
最长用的就是电容电阻,上电复位、

屎洞來的時候是底死挫矣,不是欠吉!>_<|||

网友:
    直接用rc复位啊,多简单便宜。复位ic也行

网友:
    樓主:
    我猜你的問題是,GigaDevice GD32A503xx 最低工作電壓只有 2.7VPower On / Power Down Reset 的動作電壓只有 2.1V 左右,Brownout 動作電壓也只有 2.5V 左右。您的應用在 2.7V 以下,但復位Reset)訊號又尚未出現前,單片機MCU)會有問題。

是的話要講清楚啦!論壇上是有很多高手,但沒有人會通靈

    GigaDevice GD32A503xx.pdf

网友:
    是有什么特殊要求吗?一个复位电路怎么搞怎么复杂

    是有什么特殊要求吗?一个复位电路怎么搞怎么复杂?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消耗庫存!^_^
    估計又是個「肇事逃逸」的傢伙!^_^

网友:
    一個看到就超想搥人的規格!

楼主:
    我们公司是做车载设备的,设备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普通的RC复位可能会因为电源缓慢跌落或器件老化等因素导致复位失败(公司DFMEA有提及)。目前的产品我用的都是复位IC,但每隔段时间采购就找到我说这颗料买不到那颗料买不到,烦死了。所以我就试图找个用分立元件搭建的稳定复位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是做车载设备的,设备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普通的RC复位可能会因为电源缓慢跌落或器件老化等因素导致 ...

    請用這三款,相容產品滿山滿谷(TI、ADI...),編號都一樣、方便搜尋,國產的也有。

    803 = Open-Drain、Active-Low
    809 = Push-Pull、Active-Low
810 = Push-Pull、Active-High

    應該是業界最普及的型號!

    RUNIC RS803.pdf

    RUNIC RS809.pdf

    RUNIC RS81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用這三款,相容產品滿山滿谷(TI、ADI...),編號都一樣、方便搜尋,國產的也有。

803 = Open-Drain ...

    網搜範例:
    Reset Supervisor 8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是做车载设备的,设备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普通的RC复位可能会因为电源缓慢跌落或器件老化等因素导致 ...

狗弟收集的復位Reset)電路。

    離散器件Discrete Component)設計復位Reset)電路的缺點,就是精準度Accuracy)很差。你光看那些電阻和電容的誤差,加總起來就不知道飄哪兒去了。

    再則上升緣Rising Edge)和下降緣Falling Edge)沒有遲滯Hysteresis)區間,在臨界Threshold)電平附近容易發生跳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用這三款,相容產品滿山滿谷(TI、ADI...),編號都一樣、方便搜尋,國產的也有。

803 = Open-Drain ...

SOT-23 Active-Low / Open-Drain Reset Supervisor

  • ADI MAX803 AEC-Q100 認證
  • TI TLV803(TPS3809 Push-Pull AEC-Q100 認證
  • DIODES APX803
  • Microchip MIC803
  • On-Semiconductor MAX803 or NCP803 or CAT803(NCV803 AEC-Q100 認證
  • SGMicro SGM803(資)
  • 3Peak TPV803(資)
  • Union Semiconductor UM803(資)
  • RUN-IC RS803(中國
...
..
.
以上系列封裝和腳位均相容,族繁不及備載,應該還有狗弟沒搜到的部分!

狗弟忘了!車載應用可能需要 AEC-Q100 認證,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有點難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是做车载设备的,设备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普通的RC复位可能会因为电源缓慢跌落或器件老化等因素导致 ...

不是一般的自信啊。要求稳定性居然不用现成芯片,要用自己拍脑袋搞出来的东西。这个图在按键地方串一个电阻,把电源和三极管B级电容调整到B级到地。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如果想稳压管稳定工作,按键串的电阻值不要太大了,按电流5mA计算电阻值

感謝龍大救苦救難,為蒼生黎民!^_^

网友A:
不是一般的自信啊。要求稳定性居然不用现成芯片,要用自己拍脑袋搞出来的东西。

俗話說,無知近乎勇!

@#$%^&*!...

沒有啦!如果樓主不需要 AEC-Q100 車載認證,那麼小弟建議的 803 / 809 系列就有參考價值。如果樓主需要 AEC-Q100 車載認證,復位芯片Reset Supervisor)的封裝及管腳定義,在這市場確實是蠻紛亂的。選用的型號經常遇到停產、缺料,也是挺惱人的事!

至於說,自己設計有沒有集成芯片來得靠譜?說實話,狗弟從沒相信過自己的能力。

网友A:
樓主大大:
您這問題我想了一下,會不會設計個關機時的自放電Auto Discharge)電路,會比你設計個自復Reset)電路來得實際些?

當然自放電Auto Discharge)也有集成芯片可用,或可搭配電壓偵測芯片Voltage Detector)設計。唯我也僅能根據您的敘述分析,無法窺得問題的全貌。所以僅為建議,您參考便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俗話說,無知近乎勇!

@#$%^&*!...

目前市面上就算在垃圾的芯片,设计+测试成本在那摆着。自己公司什么样心里没数吗?详细测试项目有芯片公司牛逼吗?更别说成熟的芯片早就经历市场检验了

在龍大猛批樓主公司之後,我很怕樓主跳出來講,他在特屎拉上班!>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市面上就算在垃圾的芯片,设计+测试成本在那摆着。自己公司什么样心里没数吗?详细测试项目有芯片公 ...

龍大又逼狗弟講故事了!

大學時有一門課叫波形電路,就是介紹一些積分器、微分器、濾波器...這類的模擬電路,教授跟我們分享了一個他的故事。

他說,研究所論文需要一個低通濾波器Low Pass Filter),原本是要用柴比雪夫濾波器Chebyshev Filter)的,但其中一個組員堅持要自己設計一個低通濾波器Low Pass Filter)。該組員宣稱經過他的計算,自己設計的低通濾波器Low Pass Filter)有多麼優異,截止頻率Cut-Off Frequency)後的衰減非常快速,波德圖Bode Plot)末端的響應曲線也很平順...。結果他們的論文,就為了調適該組員設計的低通濾波器Low Pass Filter)穩定性,差點調到往生了!

老師對這個經驗給了一個結論:

你不要看那些老掉牙的電路或理論,可能都經過幾十年到上百年的淬煉,不要試圖去挑戰它們。抄襲並不可恥,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做優化其實是最好的設計

這句話一直烙印在我的心中!

楼主(2025-07-10):
引用 网友A:
    樓主大大:
您這問題我想了一下,會不會設計個關機時的自放電(Auto Discharge)電路,會比你設計個自復 ...

    以前设计过自放电电路,需要瓦数很大的电阻和功率器件,太占板卡资源了,设计都会想办法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般的自信啊。要求稳定性居然不用现成芯片,要用自己拍脑袋搞出来的东西。这个图在按键地方串一个电 ...

好的。目前的产品都是用复位芯片的。这个电路是看了周立功一篇单片机复位电路的可靠性设计以及网上有网友推荐这个电路的,所以直接拿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目前的产品都是用复位芯片的。这个电路是看了周立功一篇单片机复位电路的可靠性设计以及网上有网友 ...

樓主大大:
我想到,您的問題之前有人問過了。對方是發生在低功耗的行動裝置上,但我覺得原理雷同。

復位Reset)電路會振盪Oscillation),是因為在臨界電壓Threshold Votage)附近,復位Reset)被觸發後鎖住單片機MCU),系統被凍結後功秏變小,於是電平又回升;當電平超過臨界電壓Threshold Votage)後,復位Reset)狀態又被解除,於是單片機MCU)又再度工作...如此週而復始。

正常工作下應該會彈跳個幾次,待電容中的電荷消耗到一定程度,當回彈電平不足以再度觸發復位Reset)電路後,就會恢復正常了。我猜您是用電源供應器做測試,因為電力源源不絕,所以就會一直振盪Oscillation)個不停。

復位Reset)芯片動作會有遲滯Hysteresis)區間,所以問題會較小。但遲滯Hysteresis)區間通常也只有 30mV ~ 100mV 左右,過程中仍有可能會彈跳個幾次,就看系統的總電容有多大。

自放電(Auto Discharge)電的迷思
您說,曾經設計過自放電路,因為電流很大、很佔空間,那是因為你們想把電荷全部放光。事實上你只要讓電壓,盡速脫離臨界電壓Threshold Votage)附近即可。例如復位Reset)電路臨界電壓Threshold Votage)在 2.8V,只要把將電荷釋放到 2.6V ~ 2.7V 可能就足夠了。其實自放電Auto Discharge)電路,對解決問題還是有幫助的,也可以選擇有自放電Auto Discharge)功能的電源芯片。

以上假設會和系統架構有關,需要樓主自行審視其合理性,僅提供愚見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