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光绘输出

楼主(2025-06-11):
    现在正在学习skill,想写1个光绘输出的skill? 哪位论坛大佬能讲解一下思路嘛?需要用到哪些函数?还是只能用scr的方式输出

网友A:
    scr简单直接,或者用axlRunBatchProgram运行artwork命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cr简单直接,或者用axlRunBatchProgram运行artwork命令

    你好大佬,方便给个例子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大佬,方便给个例子解释一下吗

    axlRunBatchDBProgram("artwork"  "artwork -p %s")就可以输出光绘,具体还需要设置啥的话可以运行终端里运行artwork -help,看看参数列表。最简单的还是录制脚本,然后移到skill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