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选择多个元件,allegro中同步选择而不是高亮怎么实现?

楼主(2025-06-11):
布局的时候经常会把某个功能的元件全部选中集中放到某处,cadence 16.6原理图选中后,allegro只能高亮显示,然后只能再一个个选中,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先在allegro中选择symbol move命令,然后在capture中框选所要移动的元件。

网友:
    可以在allegro界面先执行高亮、移动等动作再到原理图上框选的。前提是在原理图上作下过滤选择,仅parts.

网友:
    只选择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