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层次原理图里面子图有Split part时如何自动编位号

楼主(2025-06-13):
如题:请教orcad层次原理图里面子图有Split part时如何自动编位号?按照下面操作:(1、Annotate对话框Action一栏中选择Resetpart references to “?”,点击确定,清除所有位号。
2、再次点选菜单栏中的Tools—Annotate,在弹出的Annotate对话框Action一栏中选择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点击确定,重新编排器件位号。)
然后子图里面的Split part器件位号还是“U_?”,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我把子图里面的Split part封装修改合并成一个封装后又可以编位号了。难道层次原理图的子图不能有Split part封装吗?

网友:
我也刚开始学,遇到很多问题,找了个教程,才开始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