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rc放电,如何求解公式

楼主(2025-06-13):
一个rc放电,如何求解公式?太难了,求大神指点一下,大学电路学的不太好

其實狗弟光看您的條件敘述就看不懂了!>_<|||
讓給清華和北大的來!^_^

楼主:
群里有大学电路学的好的吗?
这个如何推导公式呢?主要有个3V电源存在,感觉不会计算啦

寧可求人,絕不自救!T_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群里有大学电路学的好的吗?
这个如何推导公式呢?主要有个3V电源存在,感觉不会计算啦

電路學很爛的傢伙試圖解題:

先不要放 1uF 電容,電路等同於 3V 電池定電流流向 1V 電池,其電流為:
(3V - 1V) / (1KΩ + 1KΩ) = 1mA

兩個 1KΩ 電阻接點的電壓為:
3V - (1KΩ x 1mA) = 3V - 1V = 2V

將 1uF 電容放上去,初始電壓為 3V。是不是電容會透過 1K 電阻對 1V 電池放電,直至電壓下降至 2V 為止?
如果狗弟的推論沒錯,這樣哥應該會算了吧?

若還要考慮電池容量,電池電壓會隨時間下降,這個真的要叫北大、清華和交大的出來了!

錯了!不准打臉,雖然我不靠臉吃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學很爛的傢伙試圖解題:

先不要放 1uF 電容,電路等同於 3V 電池定電流流向 1V 電池,其電流為:
 ...

厉害

网友B:
如果电容和电池都是理论器件,电容能放电吗?把电容右端定为0V,那么电容左侧3V,R1上端3V,R2下端1V。只要电容开始放电后电压低于3V,就是上面的3V电源通过R1给电容充电,同时给下面的1V电源充电(通过R2,如果是理想电源,那么不能充电,只是R2上有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容和电池都是理论器件,电容能放电吗?把电容右端定为0V,那么电容左侧3V,R1上端3V,R2下端1V。只要 ...

小弟已經言明,自己在校的電學相關成績很爛,都只有六十幾分低空掠過。

法律上已經算是「免責聲明」了,陷坑者有其義務進行自救。

你總不能還責怪善心人士,沒能把你救起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已經言明,自己在校的電學相關成績都很爛,都只有六十幾分低空掠過。

法律上算是「免責聲明」了, ...

这是现代社会给人留的通病。后面高级东西学了,前面基础的都放弃了。一上来啥都不看就准备讨论电容充放电。大学电路中的基础,针对电容左边节点做基尔霍夫电压分析和电流分析就明白了。我也只能到这里,要是有充放电我就不会了。

龍大:說真的,咱怎覺得我倆在論壇算是「黑心版主」。>_<|||

网友C:
上仿真结果,2V,放电非常快,以至于我抓不到。如果非要计较这个时间多久达到稳态。提供思路:分步来做;据叠加定理,1 断路US1,计算Uc通过R2的放电过程;2 断路US2,计算Uc的充电过程;3 两者计算的Uc相加,代入初始值3V就可以得到整个UC的准确值。不大想复习微分方程的解法,也就不想去计算了。

我原本也想用仿真的方式,但樓主堅持要用算的,貌似是學生要交作業。後來看了一下,似乎以狗弟低智商尚能理解,所以就勉強一試。^_^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仿真结果,2V,放电非常快,以至于我抓不到。如果非要计较这个时间多久达到稳态。提供思路:分步来做;据 ...

狗哥就不要妄自菲薄低智了哈。狗是高智生物,更何况是超级狗,高知后,比我等凡物不知道高了多少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仿真结果,2V,放电非常快,以至于我抓不到。如果非要计较这个时间多久达到稳态。提供思路:分步来做;据 ...

如果你这个结果是正确的,3 V电源和1V电源串联,最后变成2V。那么2个1k电阻可以看成电池内阻了。

可以在做个实验,2V电池直连电容,看下放电时间和目前结果是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这个结果是正确的,3 V电源和1V电源串联,最后变成2V。那么2个1k电阻可以看成电池内阻了。

可以 ...

依我之愚见,不能这样去等效,因为等效前,电容和这两个电压源不是串联的关系,内阻是否为1K//1K=0.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