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8396E单声道R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2025-06-13):
CS8396E是一款针对1~3节锂电应用,内置扩频模块,BOOST升压模块,R类音频功率放大器,CS8396E可可单声道也可以立体声使用。在输入是三节锂电池的情况下,最高可以升压到15.5V,可以为4Ω的负载提供最高2X22W@1%的恒定功率,通过FB管脚,CS8396E在单节锂电供电情况下,最高可以设置到9.5V输出电压,实现2X9W@1%的功率,单声道可以设置到13V,实现17W@1%的功率,双节锂电池最高设置到15V,实现2X22W@1%的功率,单声道实现25W@1%的功率。
CS8396E的全差分架构和极高的PSRR有效地提高了CS8396E对噪声的抑制能力。无需滤波器的PWM调制结构及内置的BOOST升压模块,以及CS8396E采用专有的AERC((Adaptive Edge Rate Control)技术,在音频全带宽范围内极大地降低了EMI的干扰,对60cm的音频线在FCC的标准下具有超过20dB的裕量,另外CS8396E内置了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有效的保护芯片在异常的工作条件下不被损坏。
CS8396E提供了纤小的的EQA28封装形式供客户选择,其额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85℃。

描述
工作电压范围:3~13V,BOOST模块最高电压15.5V
输出功率:RLoad=4Ω
VIN=3.5V PVcc=9.5V Po=2x11W@THD+N=10%
VIN=3.5V PVcc=9.5V Po=17W@THD+N=1%(单声道)
VIN=7V PVcc=15V Po=2x22W@THD+N=1%
VIN=7V PVcc=15.5V Po=25W@THD+N=1%(单声道)
VIN=9V PVcc=15.5V Po=2x28W@THD+N=10%
VIN=9V PVcc=15.5V RLoad=3Ω Po=35W@THD+N=1%
优异的"噼噗-咔嗒"(pop-noise)杂音抑制能力
无需滤波的Class-D结构
82%的效率@VIN=8.4V,Po=2X12W
高电源抑制比(PSRR):在217Hz下为72dB
启动时间(200ms)
静态电流(10mA)
低关断电流(0.2mA)
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
符合Rohs标准的无铅封装

应用
便携式音箱

网友:
    有完整的器件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