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导出FORM

楼主(2025-06-13):
    刚开始学习skill,写了1个光绘导出的form,功能还没加上,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请大佬看一下,大家也可以拿来自己添加上自己的功能,另外,我想问下:在列表框如何添加右侧那种上下拉的按钮?

楼主:
    欢迎论坛各位大佬指点,有别的布局建议也可以说出来,感觉目前的布局不是很好看,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相应的功能,可以发出来,集思广益

网友:
    只是1个form,功能还没加上,很多不会写

网友:
    终于等到你,

楼主:
    大佬,请教一个问题,选择Gerber的类型,如Gerber RS274X  这种是怎么实现的,需要用到哪个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一个问题,选择Gerber的类型,如Gerber RS274X  这种是怎么实现的,需要用到哪个函数?

    setwindow pcb
    generaledit
    artwork
    fillin confirm
    setwindow form.film_control;
    FORM film_control gerber_rs274x YES
    FORM film_control units_english YES
    FORM film_control error_abort_film YES
    FORM film_control format_int_places 2
    FORM film_control format_dec_places 5
    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lead_zeroes YES
    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trail_zeroes NO
    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equals YES
    FORM film_control undef_apt_cont NO
    FORM film_control scale 1.0000

    使用scr

网友:
    主要功能写完了,下面是设置光绘以及导出光绘 pdf  dxf  ipc  钻孔文件 槽孔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