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原理图DRC检查

楼主(2025-06-14):
如图,器件的gnd管脚连到了一起,但是丢了接地符,导致管脚没链接到GND,软件DRC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A:
不能,看你这个命名应该不是power属性。cadence中power属性的相同网络名才默认连一起

网友:
    这种您直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drc不能检查出来(软件会把他们三个当成同一个网络,但网络名不是GND),软件没办法判断器件的GND引脚是否接GND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看你这个命名应该不是power属性。cadence中power属性的相同网络名才默认连一起

你讓狗弟想到在鎮輔司挑糞時發生的蠢事。

    有人將哀西IC)管腳屬性設為 Power,但名字分別取為 GNDDGNDAGND,最後還是沒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看你这个命名应该不是power属性。cadence中power属性的相同网络名才默认连一起

设置Power属性也不行呢,软件没法检查电源对外有没有连接

    參考狗弟的蠢故事,名稱也要一樣才會自動接在一起。^_^

网友:
    狗弟有一個疑問!

哥都只靠 DRC 幫您檢查,不一條一條線確認嗎?

其實這行為有點像寫軟件時,只靠編譯器Compiler)檢查語法錯誤,而不檢查邏輯錯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讓狗弟想到在鎮輔司挑糞時發生的蠢事。

    有人將哀西(IC)管腳屬性設為 Power,但名字分別取為 GND、 ...

cadence的规则是只有power属性的引脚才能把名称定义一样,同样的名称就是一个网络名,就算不给net也是连一起的。
其他属性的pin不能重名,要不drc不过。
看他的命名是gnd1,2,3.就算给了power属性也是三个网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Power属性也不行呢,软件没法检查电源对外有没有连接

除了power属性还有引脚名称一样。看你的命名是gnd1,2,3.就算给了power属性也是三个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power属性还有引脚名称一样。看你的命名是gnd1,2,3.就算给了power属性也是三个网络

    我gnd命名一样,丢了GND符合可以检查出来吗
DRC检查使用single net和off page,还有什么好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gnd命名一样,丢了GND符合可以检查出来吗
DRC检查使用single net和off page,还有什么好用的吗

    可以,但是劝你不要这么搞。

    举个简单例子,芯片上的nc引脚你设置成power属性并命名nc。如果板卡上有一个以上的相同芯片,那么出来的网表里面就会有一个nc的网络,对应的pin就是所有芯片的nc引脚。

    这种情况再高级的信号采集板块上很常见。高级的AD/DA芯片都是要求每一路独立处理,每个芯片的AGND都单独和板卡DGND隔离处理的。如果芯片的agnd使用你说的这种办法,pcb上就是连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