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眼图仿真问题

楼主(2025-06-14):
    提了一组DDR的DQ和DQS信号,在ADS的通道仿真之后,怎么让DQS对齐到DQ的中心,直接仿真他们是边沿对齐的,怎么加半个UI的延迟呢。

网友:
    我最近也刚开始学,问题太多了,不知道看什么教程开始

网友A:
    如何同时看DQS和DQ的对齐呢,上述问题可以在发送端的IBIS模型,model setup中,设置delay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同时看DQS和DQ的对齐呢,上述问题可以在发送端的IBIS模型,model setup中,设置delay即可

请问是在这里设置delay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这里设置delay吗

    是在ADS中,点击发送端的ibis模块,设置ODT的界面有个delay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ADS中,点击发送端的ibis模块,设置ODT的界面有个delay设置

这是我的ibis里的设置,这里没有看到有设置延时的地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ibis里的设置,这里没有看到有设置延时的地方呀

用Memory designer下的控制器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