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RTX5060!华硕天选6 Pro评测:散热提升,性价比大赞

楼主(2025-06-16):
    在开始之前,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也就是2025年6月份,目前市面上卖得最好的显卡是什么?

混迹各种显卡吧、NGA的网友可能会说,卖得最好的起码也应该是一张次旗舰卡吧;经常呆在图吧、洋垃圾吧的网友,比起那些崭新出厂、明明晃晃的显卡,他们反而会觉得RX580、RTX 1060这类显卡的保有量更高。

当然,更讲实际一点的网友,就会根据自身的经验去判断,考虑到过往显卡的销售情况,很多人最后可能会得出一个RTX 4060的合理推断。

    可惜,这个答案也不对。

因为正确答案是,RTX 4060移动版

好家伙,合着全地球玩家都在拿笔记本打游戏啊。

不过嘛,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再去买4060笔记本,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原因很简单,在前阵子的台北电脑展上,除了一堆杂七杂八的AI,英伟达还宣布了RTX 5060移动版的到来,这款全新的显卡,自然是希望能取代RTX4060移动版的地位。

    (图源:雷科技)

    正好,雷科技首批拿到了搭载RTX 5060移动版显卡的华硕天选6 Pro。

那废话就少说了,开测!

模具小改,设计依旧

    老规矩,我们还是从外观开始走起。

要说华硕天选系列这条产品线,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主要就两点,其一是外观非常二次元,特别是魔幻青配色和天选姬,放在人均二次元的今天也能算得上先行者;其二则是产品目标明确,就是针对学生群体和年轻用户设计的,力求在合理价格内提供一线厂商的游戏性能。

    这一次,天选6 Pro的外观在风格上也是和前几代天选类似的。

    日蚀灰相对沉稳低调,而我们手上的魔幻青版本采用A面天青色、B/C面纯白色的撞色搭配,与天选系列的虚拟人物形象——天选姬相衬,带来了一种年轻时尚的独特视觉观感。

    (图源:雷科技)

    要我说,这配色不如叫“初音绿”更合适啊。

材质方面,整机采用了A面金属、B/C/D面塑料的组合,顶部居中位置印有镭雕工艺的天选Logo,靠近转轴的地方露出了纯白色的C面,依然有经典的X形状态指示灯,便于用户关注机器状态。

相较于前代,这代产品在模具上的最大变化,就是把下沉式屏轴设计改为错台式屏轴设计。

    (图源:雷科技)

    错台式设计的优势,我在之前的天选Air评测里也有提及,通过将核心元器件后置,可以降低掌托及键盘中前部温度,提升长时间使用的舒适度;后置风道结合大尺寸风扇/热管,热量直接向后排出,理论上可以避免热风回流,散热性能应该会更好。

至于不足之处,就是这种设计需要更大空间,必然会导致机身变大增厚。

落在天选6 Pro的身上,就是宽度增加、重量也更重了,对比前代宽了18mm,重了30g左右。

    (图源:雷科技)

    不过对游戏本来说,这倒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翻开屏幕,个人感觉转轴阻尼感在打开1/3后有些生涩,依然可以做到勉强单手开合,内部的设计和前代产品天选5 Pro比较相似,白色的屏幕边框、键盘和C面,配上少量魔幻青色的点缀,确实挺简洁时尚的。

咋说呢,虽然大家都清楚天选系列的定位,但是三面塑料材质确实有点震撼到我,B面其实还好,毕竟大家基本都这么做,C面质感就显得一般了,D面更是采用了浅灰色,从机器侧面看过去可以看到二者的色差,视觉观感稍微有些廉价。

B面是一块16英寸的IPS屏幕,三面窄边框设计,分辨率2560*1600,响应时间3ms,刷新率165Hz,支持G-SYNC。

    (图源:雷科技)

    这块屏幕拥有100%sRGB色域,亮度400nits,参数和前代保持一致。

    雷科技?通过专业校色仪对屏幕色域进行了测试,实测其RGB色域覆盖则为98%,Adobe RGB和DCI P3色域覆盖分别是74%和69%。

    (图源:雷科技)

    对了,屏幕能一直放倒到180度,这一点现在很多轻薄本还做不到。

C面是天选系列的招牌设计,纯白色的涂装,配合B面的白色屏幕边框,视觉一体感非常强。得益于16英寸的机身,键盘布局也做到了全尺寸,甚至还有了全高方向键, 较长的键程搭配上干脆的回弹,在实际打字时真的有一种轻敏有力的感觉。

    (图源:雷科技)

    老样子,这次天选6 Pro也在WASD四个键位上做了薄荷色的半透明设计,但是键帽本身没有做镂空字符的处理,默认采用蓝色键盘背光,也支持自定义RGB灯效和AURA SYNC灯光同步,触控板的面积更是比以往提升了不少,放在同为玻璃材质的触控板中属于第一梯队的水平。

最后,来说说接口部分。

    因为这次华硕天选6 Pro采用了后置出风设计,所以该机接口全部分布在机身两侧。

    (图源:雷科技)

    左侧自上而下,依次为电源接口、RJ-45网线接口、HDMI接口、两个USB-C接口、一个USB-A 10Gbps接口和3.5mm音频口,一个雷电4口和一个10Gbps USB-C接口,标有闪电图标的还支持PD充电;右侧为两个USB-A 10Gbps接口,方便插拔鼠标和各种外接设备。

    总体来看,天选6 Pro在接口方面相比天选5 Pro有着明显的进步所有接口的位置都整体后移,减轻了各类线缆对两侧区域的遮挡;USB-A接口也从2个增加到3个,有效缓解了前几代USB-A接口数量不足的缺点,如果能补充一个SD/TF卡槽当然就更好了。

    基础性能有一定提升

    作为一款游戏本,华硕天选6 Pro有很多种配置选择。

    (图源:雷科技)

    我们手上这台,搭载了英特尔最新一代的酷睿Ultra 9 275HX处理器,算是本世代的旗舰型号,在规格上仅比Ultra 9 285HX低0.1GHz的频率。

Ultra 9 275HX的规格为24核24线程,由8个性能核+16个能效核构成,睿频加速频率5.4GHz,拥有36MB三级缓存,默认TDP为55W,最高TDP可以达到160W,是笔记本上目前绝对规格最高的CPU之一。

打开增强模式,整机可以实现170W性能持续输出,接下来的所有测试也都会在这个模式下进行。

    在CPU-Z测试标准下,该机单核得分873.6分,多核得分16011.6分。

    (图源:雷科技)

    因为初代酷睿Ultra处理器并未推出HX系列,所以只能与英特尔14代酷睿HX做一个比较,酷睿i9-14900HX处理器CPU-Z单核得分895.6,多核得分14361,可见酷睿Ultra 9 275HX在单核性能上略微落后14代酷睿,而在多核性能方面则提升了26%。

在CineBench测试标准下,该机CineBench R20多核13695cb、单核850cb;CineBench R23多核34588cb、单核2216cb,对比AMD家同价位产品和自家的上代处理器都有不小的优势。

    (图源:雷科技)

    显卡方面,天选6 Pro搭载了刚刚上市的RTX 5060移动版

这张显卡采用和RTX 5060桌面版相同的GB206核心,CUDA核心数为3328个,相较RTX 4060移动版增加了8%,显存升级为8G GDDR7显存,但是满载功耗反而降低至115W,这也让人更加好奇这张显卡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

    在3DMark中进行基准测试,基于DX11的Fire Strike Extreme测试中,天选6 Pro取得了15301分的图形分数。

    (图源:雷科技)

    基于DX12的Time Spy测试中,天选6 Pro总得分为12998分,RTX 5060移动版在基本测试中取得了12555分的图形分数。

    (图源:雷科技)

在最新的Steel Nomad测试中,天选6 Pro总得分为2482分,RTX 5060移动版在DX12下的表现确实会略弱一些。

    (图源:雷科技)

    至于显卡光追性能方面,我们也测试了Port Royal项目,RTX 5060移动版最终跑出了7559分的成绩。

    (图源:雷科技)

    总的来说,华硕天选6 Pro上的这颗RTX 5060移动版,已经算是成功榨干了115W的满血功耗,最终跑出来的效果基本可以参考上一代的RTX 4070移动版,再加上DLSS 4带来的深度学习和多帧生成,实际游戏表现还是值得期待的。

    存储方面,我们手上这台天选6 Pro搭载1TB三星PM9C1 SSD硬盘,读取速度可以超过5053.96MB/s,写入速度超过3671.45MB/s,在同规格硬盘里也是出类拔萃的水平,可以大幅缩短游戏的加载时间,也可以充分满足日常加载和文件传输的高速需求。

    (图源:雷科技)

内存方面,我们手上的天选6 Pro标配了两根16GB DDR5 5600MHz内存,通过AIDA64的跑分结果来看,内存读取速度来到了77460MB/s,写入和拷贝分数分别为 85874MB/s和78027MB/s,内存延迟则是113.7ns,L3缓存延迟23.4ns,在维持超高读写速度的同时,内存延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表现非常不错。

    (图源:雷科技)

3A游戏有多流畅?

    照惯例,我们选择了多款游戏进行测试。

    首先是网游,大家最熟悉的《英雄联盟》,天选6 Pro运行起来自然是毫无压力。

    (图源:雷科技)

再看看常青树游戏《CS2》,在原生2K分辨率下,我们不改画质选项,以默认高画质进行游戏,并使用FrameView软件记录平均帧数据,天选6 Pro的平均帧数为147.6fps,在2K分辨率下也可以充分利用它的165Hz电竞屏,享受高刷游戏的丝滑与流畅。

    (图源:雷科技)

接着是单机,我们就从国产的骄傲《黑神话:悟空》开始,实测在2K高画质下能跑到94fps,基本没有压力。

    (图源:雷科技)

    作为英伟达的技术演示游戏,《赛博朋克2077》或许已经不再是显卡杀手,但依然是每一张新显卡的必测项目。实测在2K超高画质下的平均帧数为67fps,开启超级光追和DLSS后,可以在超级画质下跑到51fps。

    (图源:雷科技)

得益于电脑不错的配置,在传统光栅类型的经典 3A 游戏《古墓丽影:暗影》中,没有开启DLSS、默认2560×1600最高画质下,天选6 Pro运行游戏基准测试的平均帧数为131fps,开启DLSS后甚至能突破165fps,体验更流畅的动作表现。

    (图源:雷科技)

    最后是今年的显卡杀手——《怪物猎人:荒野》,我本来还担心只有8GB显存这一点,在应付部分游戏的时候会成为瓶颈,实际上只要打开DLSS+帧生成,在2K分辨率和高画质下也能跑到92fps,虽说关闭帧生成后肯定只有60fps上下,但也算是达到流畅游玩的标准了。

最后,我们将全部游戏测试的表现汇总成表格。

    (图源:雷科技)

    作为未来一段时间里中端游戏本的主流配置,搭载了RTX 5060移动版的华硕天选6 Pro足以应对各种热门单机游戏。即便是《赛博朋克2077》《地狱潜兵》这样的新老3A大作也可以流畅游玩,在开启DLSS 4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流畅体验光追特效,满足大部分游戏玩家的需求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了。

需要注意的是,天选6 Pro还有一个手动模式,可以手动提升10W性能释放。

    至于风扇声音这块,根据我同事在测试当天的真实反馈,增强模式下还是会有感知的,当然相对应的键盘位温度和机身温度表现都很不错,不过个人建议在办公室里还是建议切性能模式使用。

总结:一线品牌罕见的高性价比?

    实际体验下来,雷科技认为华硕天选6 Pro的优缺点如下:

优点:
1、模具有改进,键盘更好用,接口数量升级;
2、在高负载下,键盘温度控制较好。

    不足:
    1、在增强模式下,散热会带来较强的感知;
2、整机设计尚可,但是质感一般。

    在雷科技看来,华硕天选6 Pro依然是一线厂商里罕有的高性价比游戏本。

特别是放在今年这个时间点,其他厂商的中端游戏本纷纷奔着万元定价去冲刺的时候,华硕天选6 Pro酷睿版的定价甚至能算得上是一股清流,是那种会让人再三确认的产品定价。

当然,这个评价和我手上这款Ultra 9 275HX+RTX 5060的版本没啥关系。

    (图源:雷科技)

    Ultra 9 275HX无疑是一款好处理器,甚至是目前市面上性能数一数二的移动端旗舰处理器,就连ROG枪神9 Plus超竞版这种定位更高一档的产品,用的其实也是同款处理器。

    正因如此,整个产品的性价比有些被拉低了。

    事实上,在我看来,CPU性能对于大多数游戏来说都不重要,而大型游戏的瓶颈主要还是来自于显卡,RTX 5060这张显卡的存在就已经敲定了这款产品的游戏表现,这并不是一个旗舰处理器能解决的问题。

    如果你们真的对天选6 Pro感兴趣的话,目前在售的规格里,显然是搭载i7-14650HX+RTX 5060的版本最有性价比,单条16GB DDR5内存、1TB固态硬盘,屏幕、散热均与高配版一致,还可以自己后期升级为双通道内存,原价低了1500块,有国补的话甚至只要6799.2元。

对于准大学生人群,可以说是一台可以闭眼买的游戏本了。

对了,魔幻青还要加300元来着,但让我选的话,不是主打色的天选就没那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