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原来千兆网口改为百兆输出导致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25-06-16):
    正常千兆网口加千兆网口芯片然后连接到mcu,后来需要连接其他板卡需要网口通讯,将前端的网口去掉,改为一个5pin白色端子加一个百兆网口变压器再连接到千兆网口芯片,我将千兆phy芯片的前两路差分对引出,哪位大佬遇到过或者有过这种经历,是什么原因导致无法与相连接板卡无法正常连接使用?

网友:
    phy芯片的手册看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
如果您的意思是要兩個網口芯片對接的話!

額外提醒:
    • 常見的耦合變壓器規格有 1:11:3 的阻抗匹配(需根據芯片規格搭配),兩邊的阻抗比要一致。
    • TX 要接  RX,預防百兆接口不支援 Auto MDIX,TX 和 RX 引腳芯片不會自己對調。
    • TX+ 要接 RX+、TX- 要接 RX-,預防百兆接口不支援 Link Pulse Detection,+/- 引腳芯片不會自己對調。
    • 此方式文檔都只建議使用在百兆網口,為免除不必要的問題,軟件最好能直接設為百兆模式,不要使用千兆模式進行百兆相容交握。

楼主:
    另一块板子是百兆网口,前端加了一个H1102NLT网口变压器,但是它的网口芯片是百兆的,而这个是百兆网口变压器加上千兆网口芯片,会不会是问题出现在这个地方

    您是只使用一個變壓器對接兩邊的芯片是不?^_^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一块板子是百兆网口,前端加了一个H1102NLT网口变压器,但是它的网口芯片是百兆的,而这个是百兆网口变压 ...

    是的,只是那一端是千兆的网口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那一端是千兆的网口芯片

    耦合變壓器兩端訊號的區別

    如同單電源運放PHY 芯片這一側的訊號會在共模電壓Common Mode Voltage)上下工作,例如共模電壓Common Mode Voltage)= 3.3V / 2 = 1.65V。過了耦合變壓器直流偏置DC Bias)會被濾掉,訊號變成在 0V 上下的正負訊號。芯片對接、兩邊訊號都需要共模電壓Common Mode Voltage)電壓上工作,這可能是主要原因。

    要麼您就用兩顆耦合變壓器對接,但這樣就會和原來的百兆網路一樣,只是 RJ-45 被換成別的連接器,只不過可以支持較長的距離。

再不然您就如文檔中的建議,使用電容做 AC 耦合,唯其走線距離不宜太長,不要超過 30cm

很久以前有位同事使用一顆耦合變壓器對接,也是無法傳輸資料的;但他改為使用兩顆耦合變壓器,兩邊就通了!

网友B:
    1. 千兆网口用百兆变压器就是问题。2. 千兆和百兆的自协商方式是不一样的。
3. 无法正常使用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是否有link?网卡有个最大的bug,自协商模式问题:两端都是自协商,按两端中速率低的一端模式通讯。但是一端自协商,一端强制时会出现半双工。这时如果数据量稍微大点通讯就会出问题。

    4. 两端都是千兆,但是网线只有2对。那么自协商时会出现上面说的出现半双工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變壓器兩端訊號的區別
    如同單電源運放,PHY 芯片這一側的訊號會在共模電壓(Common Voltage)上下工 ...

两个对接的板卡都有在使用网口变压器H1102NLT
    问题发生在千兆网口芯片配百兆网口变压器这张板卡,以为只把前端网口去掉,自己加一个百兆网络变压器来适配其他板卡能使用,看来还是未达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千兆网口用百兆变压器就是问题。2. 千兆和百兆的自协商方式是不一样的。
3. 无法正常使用的具体表现是 ...

    未我只是使用千兆网口芯片其中4对数据差分,我只是将前两对引出来改为百兆,所以我认为用百兆网络变压器并不会有所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我只是使用千兆网口芯片其中4对数据差分,我只是将前两对引出来改为百兆,所以我认为用百兆网络变压器 ...

    确认百兆信号还是千兆信号是自协商确认的。除非你关闭自协商,两端都强制开启百兆全双工。这样才不会出现千兆协商信号

网友C:
    你这钟做法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我也做过,千兆芯片 只出百兆线。
    1、先找一台交换机,看看交换机是什么反应
    2、你要确定你的百兆网口没有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钟做法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我也做过,千兆芯片 只出百兆线。
1、先找一台交换机,看看交换机是什么反 ...

    今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试试看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交换机支持DHCP,动态分配一个IP地址

楼主: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交换机支持DHCP,动态分配一个IP地址

交换机可以ping通,但是丢包问题依旧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换机可以ping通,但是丢包问题依旧存在

    交换机 如果能PING 通,那原理上至少是没问题的。剩下的就要查的东西很多。
    1、是RGMII 还是 GMII。 如果是RGMII ,延时是谁做的
2、PHY的晶振质量
    3、干扰

楼主:
    问题解决了,RTL8211FSI-CG这个千兆网口芯片的CFG-LDO 引脚未连接,导致与mac端电平没有匹配到1.8v

网友:
    1.千兆网口如果设置为自适应模式,和百兆对接是会自适应成百兆通信的,没有必要更换网络变压器。外接时只连接TX1/B和RX1/A就可以。
    2.现在能ping通但是丢包,说明接线没有问题。
    3.丢包的可能通信线路的问题,走线是否有干扰,阻抗匹配,5芯插座接线的长度,是否使用双绞线,这些方面查找一下问题。
    4.如果你动过PHY芯片的布局和线路,RGMII接口的走线和延时可以排查一下看看。

网友:
    1) 看看TX和RX有没有接反,千兆PHY的TXR0是发送,TXR1是接收;2)看看变压器的中心抽 头和之前千兆变压器中心抽 头的处理方式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