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出BOM脚本修改

楼主(2025-06-16):
谁能把出的BOM列内容改成图片中的一样.相关变量,器件信息里有。因为现在各种提示不良词汇,只能截图了.下载扣威望我是真不知道怎么设置不扣,对不住了。

网友:
    出个bom,不用那么复杂。简单的方法有两种:

    1.手动设置,每次都需要选择下输出项;

2.使用模板,软件里面自带两个模板,你可以按自己的输出项目改个模板;每次选自己的模板。

网友:
    MYBOM Template就是我自己的,按缺省模板修改的。

楼主:
    情况有点复杂,是因为公司有加密系统,每次出BOM就加密了,需要走解密流程,每次有点小修改就又加密了,我也搞不懂一个需要解密外发的东西加密的意义在哪,IT水平太菜,不愿意弄。但是用这个脚本出的是没加密的,所以就想改下这个脚本的输出格式,省的频繁解密了。或者哪位知道,为什么AD出csv格式的坐标文件是不加密的,但是用Bill of materials出csv格式的BOM就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