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17.4 显示问题

楼主(2025-06-17):
    candence 17.4 更新完最新的补丁包后,椭圆形焊盘的半圆区域或者圆形焊盘显示成为8边型,如图所示,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在Allegro中,尝试切换显示模式:
    菜单栏选择 Display → Color/Visibility,确保“Smooth”模式已启用。
如果使用“Fast”模式,尝试切换回“Smooth”模式以提升图形质量。

网友:
    在Allegro中,尝试调整以下设置:
    菜单栏选择 Setup → User Preferences,在搜索框中输入 display_precision,将值调高(如从默认的 1000 改为 5000 或更高)。
检查 Setup → Design Parameters → Display 中的抗锯齿(Antialiasing)选项是否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