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能整体将PCB旋转45度嘛?

楼主(2025-06-17):
    大佬们问一下软件操作问题:pads9.5能整体将PCB旋转45度嘛?

网友A:
    平时用的都是单个器件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用的都是单个器件旋转

包括器件和走线喔。器件我知道可以旋转45度,但走线涉及到我知识盲区了

网友B:
    做成组就可以了。

网友:
    把整体变成一个MODEL试试

网友C:
    可以,但是板框不行,需要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组就可以了。

    大佬有无具体操作手册?

网友:
    做成组不能带线和过孔,只能元件。。。之前试过办法在AD里面转好再回PADS。

网友D(2025-10-15):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板框不行,需要重画

    走线和铜皮也行?

网友(点评):
可以啊,整成一个模块,模块整体旋转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走线和铜皮也行?

大佬 ,能录个操作视频看看么,或者加个联系方式  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