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录制宏来实现拼板

楼主(2025-06-17):
    怎么通过录制宏来实现拼板呢,最好可以选择拼板数量和方式,求思路

网友:
    可以通过skill生成拼板(拼板示意图,F标识方向),录制没试过下面可以参考下。
    1、先读取板框的长宽,单板原点最好是在左下角
    2、用这两个函数axlCopyObject   axlChangeLayer,复制板框到panel层
    3、axlTransformObject函数移动你复制后的panel层示意图,移动的距离就是你的数量乘长宽。
    4、更高级的是加工艺边,前提是工艺边两端是做好的封装,如果你是做个简单的工艺边,通过画线的方式(axlDBCreateLine)也行。
    选择数量的话,就做个form窗口,选择数量,方向,是否加工艺边,是否加v-cut标识等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