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DXF闪退

楼主(2025-06-18):
    请教导出DXF时闪退,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呢?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可能是DXF内容有的不兼容,换换不同的DXF导入看看,是不是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DXF内容有的不兼容,换换不同的DXF导入看看,是不是结果一样?

不是导入闪退,是导出dxf的时候闪退,试了把之前导进去的所有DXF都删了再导出,还是闪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导入闪退,是导出dxf的时候闪退,试了把之前导进去的所有DXF都删了再导出,还是闪退

    其它的板子都导出一下看看,不然就DBdoctor一下,另存个低版本也试试。

网友B:
    单位选择是否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板子都导出一下看看,不然就DBdoctor一下,另存个低版本也试试。

您说的这个都试了,都一样闪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选择是否正确呢

    单位选的mm,没问题的,每次点击“Edit...”就报错然后闪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板子都导出一下看看,不然就DBdoctor一下,另存个低版本也试试。

触发软件BUG了,打个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