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的板子如何确定叠层

楼主(2025-06-18):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有ddr3的板子如果,确定叠层,哪个层走什么信号,需要几次板?

网友:
    看你是几层板,几颗ddr,什么拓扑

楼主:
    内层阻抗线,计算阻抗是要考虑上下参考层,上下都要是电源或地平面吗?两片ddr3,打算走fly-bye拓扑,8层板。看这个叠层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