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RunBatchDBProgram函数导出ipc的问题

楼主(2025-06-19):
    下面是我的代码
    1. sprintf(cmd "ipc356_out -$ %%s -A  %s_356A.ipc" axlCurrentDesign())
    2.     axlRunBatchDBProgram("Export IPC-D-356A" cmd  ?logfile "ipc356A_out" ?noProgress t)

    运行后,出现了错误,但是IPC文件导出来了,也有日志存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哪位大佬能帮忙看一下这个代码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自带函数的log不能随意改名
    请使用“ipc356_out.log”这个固定的log名。

网友:
    LOG FILE 好像都叫 ipc356_out.lo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带函数的log不能随意改名
    请使用“ipc356_out.log”这个固定的log名。

    大佬,改了但是提示有错误,日志却是warning
    1. sprintf(cmd "ipc356_out -$ -A  %%s  %s.ipc" axlCurrentDesign())
    2.     axlRunBatchDBProgram("Export IPC-D-356A" cmd  ?logfile "ipc356_out" ?noProgress 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改了但是提示有错误,日志却是warning

    那你打开log看看什么war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打开log看看什么warning

    日志是w,不用skill,在allegro中导出,也是这样,但是只是显示w,不会显示error

网友A:
    这是正常情况。
    建议你把warnProgram  noExitMsgs  silent都加上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情况。
    建议你把warnProgram  noExitMsgs  silent都加上t

    大佬,16.6和17.4这个函数的区别在哪里啊,我的这个函数写的代码在17.4中无法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16.6和17.4这个函数的区别在哪里啊,我的这个函数写的代码在17.4中无法运行

    不太清楚区别是啥。建议每一个参数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