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仿真过孔阻抗,改变stop频率,阻抗曲线怎么变了

楼主(2025-06-19):
ads过孔阻抗仿真,stop 40GHz这个钻孔这个阻抗怎么解释,why?

网友A:
    高频过孔产生谐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过孔产生谐振了

    多谢回复,我尝试调优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尝试调优下.

    你试下尽可能减少过孔长度试试,实际中这种高频的过孔一般都是需要背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尽可能减少过孔长度试试,实际中这种高频的过孔一般都是需要背钻的

    这个是top-bot的孔,不需要背钻哈,不过谐振这个还是给我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多谢,有原因就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top-bot的孔,不需要背钻哈,不过谐振这个还是给我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多谢,有原因就好解决了。

什么原因,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