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布局不太一样,我想用L镜像一下,变成R,布局和板框都一模一样,是否可以那样操作...

楼主(2025-06-20):
R布局不太一样,我想用L镜像一下,变成R,布局和板框都一模一样,是否可以那样操作,只要画一个板 另一个就不用画了(有没有办法整个板(板框和元件)都镜像变成另一个板,就是变成R右板)

网友:
CAM 软件里边 有这种镜像命令(字符徐雅单独处理) ,ad 里边还真不清楚

网友:
    没有办法的,老实做模块复制了画。即使你元件mirror了,线和孔也不行。

网友:
    可以镜像,就像板子反过一样,只不过R的元件在上面,L的元件在下面。全选R点住鼠标,按快捷键L,就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