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1为什么打不开独立的焊盘属性设置框了?是这个版本没有了吗?

楼主(2025-06-21):
AD21为什么打不开独立的焊盘属性设置框了?是没有了吗?但我23确有这个对放框的。顺但问一下大家都用哪个版本呀?感谢!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还是AD2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还是AD20版本

我也是刚学,试了就21才是这样的。

楼主:
目前来看 V21.9.2   V23.11.1   V24.4.1  这几个版本都是没有属性设置窗口的。

楼主:
最终解决问题,就是在安装的时候要全选安装。希望有人再碰到此类问题不再走弯路,按我的方法来应该就可以了。我现在所有的版本都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2025-08-23):
都有,只是换了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