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复用器件匹配不上的原因

楼主(2025-06-21):
做模块复用的时候,这两个器件的属性是完全一致的,原理图是直接复制过去的。在PCB复用的时候,还是要手动去点击一下匹配,不能自动匹配,这个原因是啥呢?

网友:
    可能复制的时候网络名也自动更新了

网友:
    可能value不一样,也可能是封装不一样

网友A:
    是模块中有相同的属性吧(之前用16.6版本相同属性的需要手动指定,后面版本没用过不知道),例如同模块中有多个0402/22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模块中有相同的属性吧(之前用16.6版本相同属性的需要手动指定,后面版本没用过不知道),例如同模块中有 ...

多个的是要单独去匹配,有一些是唯一的,就只有那一个类型的器件,也是需要手动去点击一下

网友B:
    你选中右边,让这一项出现在下面框中,或许能发现问题点。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中右边,让这一项出现在下面框中,或许能发现问题点。

我手动匹配了,再看下面的匹配信息,所有的参数一模一样,问题就是不能自动匹配上,要手动去点一下,虽然也不费很多时间,就是麻烦一点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动匹配了,再看下面的匹配信息,所有的参数一模一样,问题就是不能自动匹配上,要手动去点一下,虽然 ...

我也经常遇到,一般都是差一个字母。你下次可以点下去比较一下。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这样比较可能会漏掉一些关键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遇到,一般都是差一个字母。你下次可以点下去比较一下。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这样比较可能会漏掉 ...

    匹配之前是这样的,右侧只有一个

    手动点一下匹配之后呢,对比,是一一样的吧,就是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匹配之前是这样的,右侧只有一个

你这确实看着就是一样的了。应该就是软件的BUG。不知道是不是和device里面的空格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