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power si的merge selected nets

楼主(2025-06-23):
    请问什么时候需要将电容或者电阻两端的网络merge一下,我提S参数的时候试了一下merge和直接选择两端的网络仿真结果都一样。还是说两种方法没区别

网友:
    我也刚开始学,同问同问

网友A:
    20GHz以下,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GHz以下,区别不大

    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时候需要merge吗,我现在不太理解什么时候需要merge什么时候不用merge,还是说对于大于20G的,线路中有电阻电容这些都要merge,感谢。

网友(2025-09-03):
    同问,我也遇到这种疑问,我理解是要merg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