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压降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5-06-23):
    请问大家在power dc中对有反馈的VRM进行压降仿真时,是先正常设置VRM和sink,然后如果仿真超标之后在sense pin这里再加端口进行补偿吗,还是直接再电感后加端口进行仿真

网友A:
    1.先设置sense再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先设置sense再仿

    2.sense点取决于PCB上,电源网络的物理连接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ense点取决于PCB上,电源网络的物理连接位置

    那请问在仿真PDN阻抗的时候,1.对于开路阻抗需要选择电感前的网络吗,还是直接选择电感后的网络。2.仿真短路PDN阻抗时,直接再反馈处设置VRM仿真就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在仿真PDN阻抗的时候,1.对于开路阻抗需要选择电感前的网络吗,还是直接选择电感后的网络。2.仿真 ...

    1.PDN阻抗主要评估的是去耦效果,通常选电感后面。2.PDN短路阻抗,没理解这么操作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DN阻抗主要评估的是去耦效果,通常选电感后面。2.PDN短路阻抗,没理解这么操作的理由

短路阻抗不是要将VRM端短路之后仿真才能得到短路时的PDN阻抗吗,对于有反馈的VRM是不是在反馈处设置短路,而不是在VRM的引脚处设置短路然后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路阻抗不是要将VRM端短路之后仿真才能得到短路时的PDN阻抗吗,对于有反馈的VRM是不是在反馈处设置短路 ...

没仿过短路阻抗,通常只是把端口阻抗改为0.1Oh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仿过短路阻抗,通常只是把端口阻抗改为0.1Ohm

好的,谢谢

网友:
    短路阻抗一般是把端口阻抗改成小电阻(如0.1Ω或者1mΩ)。开路阻抗与短路阻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低频特性上,开路阻抗在低频段趋于无穷大,而短路阻抗则收敛于恒定值。由于VRM和BULK电容并联后输出阻抗在低频段呈现短路特性,因此在工程上短路阻抗分析应用得更普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