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缓冲器layout走线是否要等长问题请教

楼主(2025-06-24):
    如下图所示,CDCLVC1104PWR给4个器件提供25Mhz时钟信号,发现layout时位置不太好摆放在四个器件的中心对称位置,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该时钟信号的layout需要等长吗

楼主:
    图片上传,截图好像不能直接粘贴

网友A:
    要不要等长,要看你下一级器件有没有需求时钟同相位
你这里面的F28388 和ENET_PHY 是走RMII? 那你还是 等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等长,要看你下一级器件有没有需求时钟同相位
你这里面的F28388 和ENET_PHY 是走RMII? 那你还是 等 ...

    谢谢,走的都是MII,我看TI官方DEMO倒是没有走等长,在这一块理论知识积累少,有点虚

网友:
    要看你实际应用。pcb等长除了时序匹配,其他的都是坏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走的都是MII,我看TI官方DEMO倒是没有走等长,在这一块理论知识积累少,有点虚

    25Mhz 太低了,所以手册一般都没写那个等长。只写了一个同源。或者是不是只要2边的时钟偏差要求一致就行,等版主来解答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走的都是MII,我看TI官方DEMO倒是没有走等长,在这一块理论知识积累少,有点虚

    搞错问题重点了,不是mii信号。是你这个clk buff后面接的芯片有没有时序要求。另外,mii信号没记错好像是50M,有等长要求的。但是pcb稍微意思意思就行了,误差放到500mil都不会出问题的。基本可以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错问题重点了,不是mii信号。是你这个clk buff后面接的芯片有没有时序要求。另外,mii信号没记错好像是 ...

好的,谢谢,在layout的时候也挺难实现等长的,目前只是要求阻抗50欧。再请问下,这种相关的知识点去哪学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Mhz 太低了,所以手册一般都没写那个等长。只写了一个同源。或者是不是只要2边的时钟偏差要求一致就行 ...

    谢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在layout的时候也挺难实现等长的,目前只是要求阻抗50欧。再请问下,这种相关的知识点去哪学 ...

上面说错了,mii信号25M,rmii才是50M。只是等长方面问题可以去专业pcblayout外包公司,一般各种电路设计规范都有。高级的还有si和pi。常规fr4板材传播延时167ps/inch。按这个值针对你这个50M信号就算没有设计要求也可以大概评线长了。
    50M对应信号周期20ns,pcb布线误差按1000mil算,160ps延时相对于20ns是不是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错了,mii信号25M,rmii才是50M。只是等长方面问题可以去专业pcblayout外包公司,一般各种电路设计 ...

    就是找了外包公司,不过现在的外包也是初中级工程师来画,后面才是他们大佬来审核吧,他说他也不太懂,只是觉得等长做不到

网友C:
    大家是不是不在一个频道上?评论中的时钟究竟是芯片XTAL时钟,还是rmii中的CLK时钟信号?楼主说连的是mii,mii不需要外部时钟,如果是RMII,那需要的时钟是50Mhz,这和原理图都对不上吧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这个CDCLVC1104PWR芯片后面出的时钟只是一个25Mhz时钟,是给芯片XTAL时钟,这个时钟不需要做等长啊

网友D:
大家的建議已經足夠,狗弟只是分享一個經驗。

    Clock Buffer 能讓輸出的時鐘都同相位,對於時脈需要精準同步的應用非常有用。

但多路時鐘卻是實打實的方波在板子上面跑。(雖然有的已經有 Slew Rate Control 抑制輻射)

很久以前,有位同事用了之後,EMI 改到懷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的建議已經足夠,狗弟只是分享一個經驗。

Clock Buffer 能讓輸出的時鐘都同相位,對於時脈需要精準 ...

    谢谢狗哥,和我对接的工程师还是做了等长,难为他了,。狗哥意见也是不等长也行是吧,还是100mil以内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是不是不在一个频道上?评论中的时钟究竟是芯片XTAL时钟,还是rmii中的CLK时钟信号?楼主说连的是mii, ...

时钟不用等长吗?我让对接的同事难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狗哥,和我对接的工程师还是做了等长,难为他了,。狗哥意见也是不等长也行是吧,还是100mil以内都 ...

主要是如大家講的,各個時鐘間有沒有同步的需要,沒有同步需求就不需要等長Length Matching)。

    再則部分人所言,25MHz 也不是很快的時鐘,等長Length Matching)的限制會比 DDRPCIe 這些總線寬裕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狗哥,和我对接的工程师还是做了等长,难为他了,。狗哥意见也是不等长也行是吧,还是100mil以内都 ...

    你是MII ,可以不做,但是对于layout来说,算不上什么为难,等长没那么麻烦,分分钟的事情。
    而且对于一个做硬件的来说,如果没有把握的事,就要按照最严格的要求去做,我们不是软件,可以天天debug,
    硬件改一次版 那可是老板的嫌弃 和money的支出

RMII 的要求看这个地方,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 ... phy-interface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MII ,可以不做,但是对于layout来说,算不上什么为难,等长没那么麻烦,分分钟的事情。
而且对于一 ...

好的,谢谢,感觉还是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分享很赞!以后多去上面学习相关标准和规范,严格要求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不用等长吗?我让对接的同事难做了

不是啊,有时序要求才需要做等长,而Xtal是芯片总时钟,这个时钟没有必要等长,在一些大型设备中,如果没有时钟同步的需求,经常是一个芯片配一个晶体,哪怕有时钟同步的需求,也不需要强制等长。而像MII、RMII这种做等长是指做组内等长,也就是时钟和信号线等长控制一定长度,以确保建立保持时间满足要求。

你需要搞清楚芯片的Xtal时钟和信号clock时钟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