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导入rou文件显示槽孔比实际大,请教原因。

楼主(2025-06-24):
文件发出去生产没问题,但是就是显示效果比实际的pin要大,不知道是设置的问题还是哪里不对,我是输出gerber时用mil ,5 5的精度,这些都对的上。

网友A:
    您尝试选autoimport试试(我刚刚想试试,发现目前电脑并没有阿里狗输出的光绘),还有为什么要选55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尝试选autoimport试试(我刚刚想试试,发现目前电脑并没有阿里狗输出的光绘),还有为什么要选55精度?

不行  不支持。谢谢。

网友:
    cam350导入的精度设置应该跟你用allegro软件导出的精度设置一样

网友:
    NC Paramters的图片也放出来,比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