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分partition后,器件上锁。无法移动

楼主(2025-06-25):
    allegro分partition后,器件上锁。无法移动:
last pick:  1028.632 5626.950
Cannot edit Symbol "D6817". Module "Cr_1_5" has the FIXED property.
    No element found.

使用set telskill 解锁,调整布局,合图以后器件无法同步,想请问各位大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后面发现需要打散Groups就可以了。

网友A:
    在PATITION里打散groups 然后移动元件后,导入主图又会回到原来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TITION里打散groups 然后移动元件后,导入主图又会回到原来位置

是的,需要主图去打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