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出钻孔要不要勾选use drilled slot command (g85)

楼主(2025-06-25):
如题,
勾与不勾区别在哪?

楼主:
传个图费劲得很,论坛管理者都跑电巢卖课去了,没空管理了

网友A:
设计上选不选影响不大,对槽孔的钻孔效率稍有不同。你可以打开有槽孔的设计出一下钻孔数据。SLOTHOLES-plated.txt那个文件对比一下。G85每次钻完孔后有个退回动作,猜测是使用的钻孔参照点不一样,G85效率低一点,适合精度更高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上选不选影响不大,对槽孔的钻孔效率稍有不同。你可以打开有槽孔的设计出一下钻孔数据。SLOTHOLES-plat ...

不影响最终成品就无所谓了,主要是CAM350检查开短路的时候,不勾选G85选项,很多槽孔不同层的连接都显示开路,不知道什么原因,勾选G85选项就不显示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