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高版本用实心铺铜周围避空为直角,如何改成圆弧???

楼主(2025-06-25):
    提问:
    1)用altium 高版本如AD18-25遇到一个BUG,一直存在着,在用实心命令铺铜时,只要焊盘或通孔是方向的,周围十字连接
    或避空区域也是方形的,如下图所示,如何改成老版本的圆弧呢?

    下图为老版本实心铺铜: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AD09 铜皮效果是你上面那种方形的。把焊盘设成rounded rectangle可以达到下图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D09 铜皮效果是你上面那种方形的。把焊盘设成rounded rectangle可以达到下图效果。

这是个解决办法,有没有基于不改封装的解决办法。因为只要焊盘或通孔是方的那么AD铺铜避空就会是方的!焊盘可以改成rounded rectangle,但是通孔改不了rounded rectan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