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尺精确显示微米级单位是什么原理及芯片?

楼主(2025-06-26):
大家有做过卡尺这块吗,今天突然想到这块,卡尺能精确测量长度尺寸,上面使用什么芯片能完成这么精确的区分这种尺寸,想了解一下,说说原理及芯片

网友:
    B站一堆 拆机 分析的视频

网友:
    洋人網站的解說!

    Digital Caliper Guide - EDN

网友:
這個還附部分軟賤解說!

Making electronic calipers

网友:
    油管能上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pp=0gcJCf0Ao7VqN5tD

网友A:
    谁概括一下。

    阿西娜想轉行了嗎???
    您所撥的電話現在沒有回應,Zz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概括一下。

便宜到沒天良的那種!

電容式數位游標卡尺原理
Capacitive Linear Encoder
    電容式數位游標卡尺主要偵測原理主要是電容柵Capacitive Grid)。

    電容式數位游標卡尺結構

    • 尺身(固定部分):上面有一層金屬電極柵格(類似條紋圖案)。
    • 滑塊(移動部分):裡面有另一組透明或金屬柵格電極。
    • 當滑塊沿著尺身移動時,兩組柵格的相對位置改變,會改變局部電容。
    • 電路偵測這些電容變化,藉此推算位移。

    這種柵格排列通常是周期性的,搭配相位差計算就可以得到高解析度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到沒天良的那種!

    原理

    數位游標卡尺技術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