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如何加密?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5-06-26):
输出的BRD文件怎样设置,可以实现无法输出GB或GB不能用以生产,BRD不能修改。设计软体allegro ,软件自带加密功能很容易就能破解    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哦,等大神解答。

网友A:
    我来教您 ,把所有走线变成铜,位号前面面全加下划线,铜皮全部变静态,规则全删除,这样后给他原文 件,后面想改板神仙都要摇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教您 ,把所有走线变成铜,位号前面面全加下划线,铜皮全部变静态,规则全删除,这样后给他原文 件,后 ...

有点用,还有没有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