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8这个芯片有人用过么

楼主(2025-06-27):
混频器的,中间级的这个滤波器怎么设计,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下

网友:
APPLICATIONS INFORMATION
Figure 24 shows the AD608 configured for operation in a digital system at a 10.7 MHz IF. The input and output impedance of the filter are parallel terminated using 330 Ω resistors, and the conversion gain is 24 dB. The RF port is terminated in 50 Ω; in a typical application, the input is matched to a SAW filter using the impedance data provided in Table 5.

從應用原理圖來看,是有市售現成的 SAW Filter 器件能購買。

ADI AD60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