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钻孔文件的Format 在哪里设置?

楼主(2025-06-27):
输出Gerber资料的Format  在工具中找到了,还想设置一下钻孔Nc Drill 的Form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同问。

如果Gerber Format的话就在Steup 里面设置,如果钻孔的话  大概率只能修改 导出钻孔的配置文件

网友:
    nc drill界面,有个parameters...

网友:
    输出里面就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