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的采样方式

楼主(2025-06-27):
    本来想在老帖里发,想了想还是得发一个新帖:

    本人一直没搞清楚IIC的采样方式,目前看到了三种采样方法的说明:高电平采样、上升延采样+高电平采样、上下边沿双采样

    1、高电平采样:许多文献或者帖子都说明了是高电平采样,但是似乎没有找到盖棺定论的决定性文献,如果是根据建立保持时间的时序要求反推,时钟高电平处肯定是有采样的,因为一般边沿采样的建立保持时间都是以某个时钟边沿为参考,但是I2C的保持时间是以下降沿为参考,也就是说上升沿到下降沿之间有采样点,但是无法判断是高电平采样还是边沿采样
    2、上升延采样+高电平采样:该说法具体内容是,i2c内部有边沿敏感电路,在上升沿会采样数据,而在高电平采样是为了判断是否出现了star、stop信号,因此还是需要保证边缘的单调性
    3、上下边沿双采样:该说法来源与本站某贴中的贴友“其实I2C的采样也是边沿采样,只不过是上下沿都采一次”

因为本人之前一直以为是高电平采样,因此觉得边缘稍微有一点回沟或者平台不会有问题,但实际好像不是这么回事。虽然几种采样形式没有对测试结果没有影响,但是会影响对信号质量的评估,有时候iic边沿就是存在回沟无法消除,最终评估是否可接受时还是需要回到采样的本质,需要从理论和测试的情况下能判断信号质量符合预期。

希望诸位能解答小弟的疑问,或者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信息来源

网友A:
    高电平采样,你这样想:起始是下降沿触发,停止是上升沿触发,这样就导致了只能是电平采样;然后IIC是开漏输出,时钟和数据线都是上拉,空闲的时候释放总线,那么时钟肯定是高电平。-->那就知道了是高电平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采样,你这样想:起始是下降沿触发,停止是上升沿触发,这样就导致了只能是电平采样;然后IIC是开漏 ...

是的,我知道有高电平采样,这个我可以理解。其实我更倾向于第一种和第二种采样方式,这两种采样方式会影响对边沿质量的思考,如果只是高电平采样的话,那么其实边沿回沟问题在一些情况上是可以忽视的,但是如果是第二种采样方式,边沿的质量需要更多的考虑,比如该回沟会不会导致误判或者误采样。

网友:
随便找个支持iic的芯片,去看时序图。下面是百度的iic工作时序

网友B:
    随便找个支持iic的芯片,去看时序图。

    混也要混得有品些!^_^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支持iic的芯片,去看时序图。

找了,但都并没有明说有没有上升沿采样,而我朋友是FPGA工程师,他告诉我说,i2c是上升沿采样数据,高电平采样star、restar和stop这些标志信号

网友:
    高电平采样star、restar和stop这些标志信号

    建議訪問一下人工腦殘AI)!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但都并没有明说有没有上升沿采样,而我朋友是FPGA工程师,他告诉我说,i2c是上升沿采样数据,高电 ...

    I2C START / STOP Detector

我知道樓主要講什麼,「不懂!」。

謝謝!再聯絡。

@#$%^&*!...

    SDA 當觸發,正、負緣鎖 SCL 狀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但都并没有明说有没有上升沿采样,而我朋友是FPGA工程师,他告诉我说,i2c是上升沿采样数据,高电 ...

    I2C START / STOP Detector Verilog Code

    module i2c_start_stop_detector (
        input  wire clk,       // 系統時鐘
    input  wire rst_n,     // 非同步 Reset
        input  wire sda,       // I2C 資料線
        input  wire scl,       // I2C 時鐘線
    output reg  start_detected, // Start 條件偵測到
        output reg  stop_detected   // Stop 條件偵測到
    );

    // 前兩個時鐘週期的 SDA 與 SCL 值
        reg sda_d1, sda_d2;
    reg scl_d1;

    wire sda_rising  = (sda_d2 == 1'b0) && (sda_d1 == 1'b1);
    wire sda_falling = (sda_d2 == 1'b1) && (sda_d1 == 1'b0);

        // Sample SDA and SCL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sda_d1 <= 1'b1;
                sda_d2 <= 1'b1;
                scl_d1 <= 1'b1;
            end else begin
                sda_d2 <= sda_d1;
            sda_d1 <= sda;
            scl_d1 <= scl;
        end
        end

        // 偵測 Start / Stop 條件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start_detected <= 1'b0;
            stop_detected <= 1'b0;
        end else begin
            // I2C START: SDA falling while SCL is high
            start_detected <= sda_falling && (scl_d1 == 1'b1);
            // I2C STOP:  SDA rising while SCL is high
            stop_detected <= sda_rising  && (scl_d1 == 1'b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I2C START / STOP Detector

    我知道樓主要講什麼,「不懂!」。

想不到狗弟隨便塗鴉的方塊圖這麼多人收藏,出處的文檔反而沒人要,我決定明天開始要和唐伯虎一樣改賣字畫。

    但聽聞唐伯虎風流倜儻是小說家筆下寫的;實際歷史上的唐伯虎因為窮途潦倒,為了生活是在賣春宮圖。

网友D:
    I2C是SCL高电平采样这一点可以看SPEC,信号边沿的回沟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多器件内部都有滤波器,可以关注Spike Time这个参数

    批注 2025-07-1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2C是SCL高电平采样这一点可以看SPEC,信号边沿的回沟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多器件内部都有滤波器,可以 ...

菜英文規範解讀
它只說 SDA 在時鐘高電平時必須保持穩定Stable),並沒說它是高電平採樣,這是一個大家容易入坑的地方。

    I2C 總線在上升緣Rising Time)採樣之後,資料就不會變了。任憑 SDA 在那邊抖或在那邊跳,都不會改變已經採樣的資料。之所以要叫你保持穩定Stable),是因為它雖然不會改變已經採樣的資料,但會觸發 STARTSTOP 偵測造成總線狀態復位Reset),你的資料傳輸會因此中斷。

很多設計為了保險,也不會剛好在時鐘上升緣Rising Time)進行採樣,會利用 Delay Line 延遲個幾 ns 再採樣。若說這樣就算是高電平採樣,也是有點牽強。

這是狗弟翻閱許多論壇討論,及技術文檔後得到的心得。

信者恆信,不信者永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英文規範解讀
    它只說 SDA 在時鐘高電平時必須保持穩定(Stable),並沒說它是高電平採樣,這是一個大 ...

踢哀TI)文檔內容節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英文規範解讀
它只說 SDA 在時鐘高電平時必須保持穩定(Stable),並沒說它是高電平採樣,這是一個大 ...

爺死踢ST)Two-Wire Serial EEPROM M24512 規格書。

    ST M24512.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菜英文規範解讀
它只說 SDA 在時鐘高電平時必須保持穩定(Stable),並沒說它是高電平採樣,這是一個大 ...

学到了,感谢狗哥

    其實您提到內部設計濾波電路,濾除那些不穩定的狀態,有些技術文檔是有提到的。^_^

网友:
    版主的严谨的态度和博学让人敬佩,每天能学到一点小知识。

    小的並沒有博學,之前從規格書中的波形圖,得到的觀念都認為是邊沿採樣,今天有人發問才去仔細研究了一遍。老實說,這一題光花時間找證據,差點要了我的狗命。@_@!!!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到了,感谢狗哥

感谢狗狗 加油加油

网友:
    scl 上升沿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