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不能用Shift做快捷键?

楼主(2025-06-27):
大家有没有发现,17.4不能 Shift加数字来做快捷键?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是不能用主键盘上的数字键了,但是可以用小键盘的。

楼主:
确定就是不能Ctrl+Shift+数字,以前16.6是可以的。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Ctrl+Shift+数字 ,键盘隔这么远,那多难按呐。用 S/s+字母 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Shift+数字 ,键盘隔这么远,那多难按呐。用 S/s+字母 代替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