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cb布线的规则书籍资料吗

楼主(2025-06-29):
设计软件的书有的是但是硬件pcb布线的规则的书有吗?比如什么样的器件多大线宽。器件焊盘间距,覆铜距离焊盘间距等,阻焊层间距........

線寬是看需求,電流承載能力、阻抗匹配...沒有建議值。要麼就是根據板廠的製程能力,譬如說最小線寬 4 mil 這類的限制。^_^

网友:
    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本质工作是硬件,pcb只是辅助,网上找下对应软件的使用方法就可以了。如果想深入学习,需要去pcb外包公司。
pcb这个东西和流水线打螺丝差不多,要的是实际操作。

    提醒下:一开始不需要看pcb设计相关书籍,上面教的东西不实用。大部分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浪费时间。等你在pcb外包公司把软件操作学的差不多了,在回头看相关书会更好。

网友:
樓主講的這種最基本、最基本的畫板建議,IPC 有一個規範可參考。

    IPC-SM-782A Surface Mount Design and Land Pattern Standard

    小弟只有收藏洋文版,很多網站都有中文版,您自己網上搜一下就有了!

附檔是當時鎮輔司的上課資料,請參考!

网友:
    1、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指导书,这个是需要个人适应公司,而不是公司配合个人,举个例子,公司合作的板厂最高加工精度是5mil线宽,你想做4mil或者4.5mil就是不行
2、网络上的PCB布线规则书的数据存在滞后性,很多知识随着生产工艺的提升已经过时了

    IPC-SM-782A 是很久的規範了,它保證你照著做絕對不會死,不保證你縮小設計最佳化,就像 4 mil 線寬這件事。
    那是你們公司,爛公司配合的板廠都到 4 mil。

网友:
    大把的啊!论坛搜一下

网友:
    丢给你你也看不进去,需要一边被客户骂,一边要师傅带才行。

网友:
    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模仿再实践,设计的依据需要综合考虑硬件需求,PCB板厂能力,PCBA贴片厂能力。所以最先要学习的就是板厂的制作能力,贴片能力,问他们要设计指导书研读就好了,有问题就问他们,作为客户你是有主导权的。然后怎么满足硬件需求,就根据他们的要求来做,与生产要求冲突时,先满足生产要求。有空再把IPC 2221 ,2222, 6012,A-600研读一下,你会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