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知道下面这种进度条是如何制作的

楼主(2025-06-30):
    哪位大佬知道这种进度条是如何设置更新显示的?我现在在form中设计了1个进度条,但是不知道如何刷新显示,设置颜色

网友:
    图片点不开了呢?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A:
    X:\Cadence\SPB_17.2\share\pcb\examples\skill\form\basic
    这个路径下面有个axlform.il,你按照il里面的提示运行一下,相信你会form有更深的理解。

    这个路径的其他SKILL也可以说是SKILL编程的官方案例,写得很标准,是个大宝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Cadence\SPB_17.2\share\pcb\examples\skill\form\basic
    这个路径下面有个axlform.il,你按照il里面的 ...

    这个有点看不明白怎么运行

网友A:
    补充一下 一行一行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一行一行输入

    大佬,我发的图上的 完成率 :100 %,这个100应该是1个field吧,这个field的类型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发的图上的 完成率 :100 %,这个100应该是1个field吧,这个field的类型是什么啊?

    text吧。

网友B:
    TEXT是静态文本,但是这里是1个变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EXT是静态文本,但是这里是1个变量,

    NO! 建议好好看看这个il文件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O! 建议好好看看这个il文件噢。
    1. DBdoctor();导出之前检查PCB
    2.                             if(dbCheckStatus
    3.                                 then
    4.                                 CAM_Valid = axlFormGetField(GerberExport_form "CAM_BOX")
    5.                                     SMD_Value = axlFormGetField(GerberExport_form "SMD_BOX")
    6.                                     PDF_Value = axlFormGetField(GerberExport_form "PDF_BOX")
    7.                                     DXF_Value = axlFormGetField(GerberExport_form "DXF_BOX")
    8.                     ipc_value = axlFormGetField(GerberExport_form "checkbox_ipcversion")
    9.                                     ;更新状态显示
    10.                                     when(CAM_Valid
    11.                                         Export_Film()     ;导出光绘
    12.                                             Export_NCdrill()  ;导出钻孔数据
    13.                                             Export_rou()      ;导出槽孔数据
    14.                                             ;导出IPC文件
    15.                                             when(ipc_value
    16.                             case(ipc_value
    17.                                     ("IPC-D-356A"
    18.                                     ;调用ipc_out.exe导出->IPC-D-356A
    19.                                         Export_ipc356A()
    20.                                         )
    21.                                         ("IPC-D-356"
    22.                                     ;调用ipc_out.exe导出->IPC-D-356
    23.                                         Export_ipc356()
    24.                                         )
    25.                                 );end case
    26.                         );end when
    27.                                     );end when
    28.                                     when(SMD_Value
    29.                                             Export_xy()       ;导出坐标文件
    30.                                         Export_SMDPDF()   ;导出贴片 pdf
    31.                                     );end when
    32.                                     when(PDF_Value
    33.                                         Export_PDF()      ;导出贴片 pdf
    34.                                     );end when
    35.
    36.                                     when(DXF_Value
    37.                                         Export_DXF()     ;导出贴片 DXF
    38.                                     );end when
    39.                                 else
    40.                                     axlUIConfirm("Error:Current design exit DRC")
    41.                                 );end if

    大佬,上面的函数都是使用axlRunBatchDBProgram导出的相关文件,这个为什么不是顺序执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上面的函数都是使用axlRunBatchDBProgram导出的相关文件,这个为什么不是顺序执行的

    你是各个export用什么函数执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各个export用什么函数执行的?
    1. ;-----------------------导出光绘/钻孔/槽孔/坐标/pdf/DXF/ipc文件----------------------------------------
    2. ;在进行导出相关文件之前,先运行DBdoctor检查设计有无错误
    3. defun( DBdoctor ()
    4.     ;调用dbdoctor.exe检查设计
    5.     sprintf(format "dbdoctor -$ -check_only %s" axlCurrentDesign())
    6.         dbCheckStatus = axlRunBatchDBProgram("Checking db records" format  ?logfile "dbdoctor" ?noProgress t ?warnProgram t)
    7. );end defun
    8. ;调用artwork.exe导出->光绘文件
    9. defun( Export_Film ()
    10.     axlRunBatchDBProgram("export artwork" "artwork -$ %s" ?logfile "photoplot" ?noProgress t ?warnProgram t)
    11. );end defun
    12. ;调用nctape.exe导出钻孔文件
    13. defun( Export_NCdrill ()
    14.     sprintf(cmd "nctape -$ -b -o -n %s.drl %%s", axlCurrentDesign())
    15.     axlRunBatchDBProgram("Generating Drill Files..." cmd ?logfile "ncdrill" ?noProgress t ?warnProgram t)
    16. );end defun
    17. ;调用ncroute.exe导出槽孔文件
    18. defun( Export_rou ()
    19.     sprintf(cmd "ncroute -$ -o -n %%s.rou %s"  axlCurrentDesign())
    20.     axlRunBatchDBProgram("Create ncroute" cmd ?logfile "ncroute" ?noProgress t ?warnProgram t)
    21. );end defun
    22. ;调用plctxt.exe输出->坐标文件
    23. defun( Export_xy ()
    24.         sprintf(cmd "plctxt -$ -c %%s %%s %s_xy_ByBodyCenter" axlCurrentDesign())
    25.     axlRunBatchDBProgram("Export place xy" cmd  ?logfile "plctxt" ?noProgress t ?warnProgram t)
    26. );end defun
    27. ;选择IPC版本时,导出IPC文件
    28. defun( Export_ipc356A ()
    29.     sprintf(cmd "ipc356_out -$ -A %%s %s.ipc" axlCurrentDesign())
    30.     axlRunBatchDBProgram("Export IPC-D-356A" cmd  ?logfile "ipc356_out" ?noProgress t ?warnProgram t)
    31. );end defun
    32. ;选择IPC版本时,导出IPC文件
    33. defun( Export_ipc356 ()
    34.     sprintf(cmdFmt "ipc356_out -$ %%s %s.ipc" axlCurrentDesign())
    35.     axlRunBatchDBProgram("Export IPC-D-356" cmdFmt ?logfile "ipc356_out" ?noProgress t ?warnProgram t)
    36. );end defun
    37. ;导出所有光绘层PDF文件
    38. defun( Export_PDF ()
    39.         ;输出光绘层PDF
    40.         sprintf(cmd "pdf_out -$  -p -B %%s -o %s" axlCurrentDesign())
    41.         axlRunBatchDBProgram("Export PDF" cmd ?logfile "pdf_out" ?noProgress t ?warnProgram t)
    42. );end defun
    43. ;导出贴片所需的PDF文件
    44. defun( Export_SMDPDF ()
    45.         ;输出SMD PDF
    46.     sprintf(cmd "pdf_out %%s -p -B -x -C -f ASM_TOP -f ASM_BOTTOM -o %s_SMD" axlCurrentDesign())
    47.         axlRunBatchDBProgram("Export SMD PDF" cmd ?logfile "pdf_out"  ?noProgress t ?warnProgram t)
    48. );end defu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各个export用什么函数执行的?

    运行后如图所示,和利用allegro的UI导出的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行后如图所示,和利用allegro的UI导出的不一样

    你能详细说说哪里的顺序不一样吗,我简单看了一下 IPC 坐标 SMD DXF顺序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详细说说哪里的顺序不一样吗,我简单看了一下 IPC 坐标 SMD DXF顺序都没问题。

    这里我运行以后,发现这些导出程序都是同步运行的,不是按照我代码的顺序执行的,所以最后打开了3个pdf的log,觉得应该是异步执行才能正常,就是dbdoctor执行完,没有问题再执行

网友C:
    db状态不是这么判断的,有专门的函数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dbdoctor用的不对,它本身没有返回值,不能瞎用。一切按照手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db状态不是这么判断的,有专门的函数

    那我应该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