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高版本转低版本

楼主(2025-07-02):
mentor xpedition高版本转低版本,没看到哪里可以转,知道的大神告诉下。

网友A:
应该不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转

这样的话装了低版本的可以打开高版本的吗,还是完全不通用,不能打开,只能高打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装了低版本的可以打开高版本的吗,还是完全不通用,不能打开,只能高打低?

只能高打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