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线宽与线距要求

楼主(2025-07-02):
    阻抗100欧姆差分对,板厂给出的层叠中,线宽线距3mil/12mil,想问问,差分对线宽和线距之前可以差这么多吗?

网友:
    你是想问差分对耦合度吧?

网友:
    一般是2倍线宽最好

网友:
    经验值是间距为线宽两倍以内,间距太大了差分效果不好。另外3mil的线宽太细了,可以把铜层之间的PP改薄一点,铜厚也可以考虑薄一点。1OZ铜厚,PP3mil的话,100ohm可以做到线宽/线距4.0mil/7.5mil的样子

网友:
    自己算,让板厂按照你设计的层叠制造。3mil线宽太细了

网友:
    用si9000,按层叠,可以计算这个线宽、线距的阻抗是多少

网友:
    确定板子层叠,阻抗模型,然后用si900计算。线宽和线距确实差别很大,看看能否通过调整层叠或者布线层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