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I高密度板LPDDR4绕线绕不出来

楼主(2025-07-02):
第一次画HDI高密度板,LPDDR4紧贴着ZYNQ,目前每个bytelane(DQ+DQS+DM)同层同组走线,CA/CTRL+CLK这些同层同组走线。因为不能随意再打过孔穿过其他走线,所以每组总有几个pin绕不出来。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DQ信号换pin比较好?我看网上说zynq的ddr PHY支持DQ换pin,这样我还能保证同组同层,过孔数量一致。

网友:
    找找官方参考板子看看。

网友:
    换pin啊 必须换

网友:
    可以互换引脚

网友:
    实在绕不出来,可以考虑下换pin

网友A:
    一般不用换pin就能绕出来。实在不行,把dqs改到别的层。

楼主(2025-08-22):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换pin就能绕出来。实在不行,把dqs改到别的层。

    DQS单独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