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替代这款的气压传感器,推荐一下,配合要好。谢谢。WF5803F-14Bar

楼主(2025-07-02):
有没有替代这款WF5803F-14Bar的气压传感器,推荐一下,配合要好。谢谢。

网友:
这种传感器我公司用的比较少

网友A:
哈喽哈喽 ,我做国产芯片替代的,这种气压传感器我们没做,但是别的芯片我们有,可以认识下吗,后续找替代什么的可以找我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喽哈喽 ,我做国产芯片替代的,这种气压传感器我们没做,但是别的芯片我们有,可以认识下吗,后续找替代 ...

如何认识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认识你

可以加我v 1590767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