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啊,软件崩了

楼主(2025-07-02):
    打开allegro报错如图,然后软件就打不开了,,,关键是卸载重新装了软件,第一次打开看了下PCB正常,再打开又出现了同样的报错,软件又崩了!!!
    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找不到原因啊,不会要重装系统吧

网友A:
    简单,下个allgro破解大师,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没注意看刚才的图片。.SV是被锁定了,直接另存就可以了。软件应该没问题的,我经常遇到这个报错。如果别的文件打不开,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修复一下。

网友B:
提供4种思路
    1、系统用户名有中文,需要改掉,一般不好改,最好重装。
    2、env是拷贝过来的,很多是跨版本的不兼容。需要删掉,一点点往里面加。
    3、skill有BUG,需要去allegro.ilinit删掉有问题的skill,可以用经典二分法排除。
4、HOME路径、SKILL路径、文件夹路径、BRD文件名都不能有中文以及空格或者其他非法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下个allgro破解大师,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修复了,没用哦,而且重新装了,发现设置了快捷键后又出现了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刚才的图片。.SV是被锁定了,直接另存就可以了。软件应该没问题的,我经常遇到这个报错。如果别的 ...

请教下.sv被锁定了具体是指什么呢?文件另存了一份再打开,还是图片报错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sv被锁定了具体是指什么呢?文件另存了一份再打开,还是图片报错怎么回事?

    再打开还是这样的呀,好奇怪。我遇到的另存就没问题了。或者直接修改后缀也能用。

网友:
    重装系统再装,如果真不行,那就换电脑了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定位是快捷键问题,把快捷键文件换成别人的试了就没问题,疑问是之前都用半年了没修改过不知道为啥现在才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定位是快捷键问题,把快捷键文件换成别人的试了就没问题,疑问是之前都用半年了没修改过不知 ...

env文件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v文件问题吧

是的,ENV文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4种思路
1、系统用户名有中文,需要改掉,一般不好改,最好重装。
    2、env是拷贝过来的,很多是跨版本 ...

码住,后面出现类似问题就按照你这个方法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