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通信的方案或者芯片

楼主(2025-07-03):
有没有做过人体通信的大神指导下

网友A:
    你这个项目还是高科技

网友:
    IEEE 802.15.6 Wireless Body Area Networks

    IEEE 802.15.6 (2016).pdf

网友:
    IEEE 802.15.6 支援三種物理層(PHY

Narrowband PHYNB-PHY

    • 402–405 MHz(MICS Band,醫療植入設備專用)
    • 420–450 MHz
    • 863–870 MHz(歐洲)
    • 902–928 MHz(美國)
    • 950–956 MHz(日本)

    • 2.36–2.4 GHz(全球可用 ISM band)

    Ultra-Wideband PHY
    UWB-PHY

3.1 – 10.6 GHz(UWB 波段)

Human Body Communication PHYHBC-PHY)

    21 MHz ± 5 MHz(透過人體傳輸

    如果樓主想找的是最後一項,據聞 ADI 的芯片即將發表,但還要等多久沒人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项目还是高科技

    Human Body Communication 介紹

BodyWire-HCI: Enabling New Interaction Modalities by Communicating Strictly During Touch Using Electro-Quasistatic Human Body Communication

网友C:
    我写的一篇关于人体通信的论文你可以查询一下,《面向远距离人体通信的可穿戴天线研究与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uman Body Communication 介紹

    BodyWire-HCI: Enabling New Interaction Modalities by Communicatin ...

狗哥真的是万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写的一篇关于人体通信的论文你可以查询一下,《面向远距离人体通信的可穿戴天线研究与实现》

随着人们对信息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和可穿戴设备的快速发展,利用人体作为通信媒介的人体通信技术逐渐成为了目前的研究热点。人体通信利用人体的天线效应,通过适配人体的可穿戴天线可以实现低功耗、高速度和高安全性的信息传输,在医疗健康和军事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场景。本文通过对天线结构设计,建立了用于远距离人体通信的低频率、高效率和小型化的可穿戴天线模型。本文的研究工作如下:
首先,针对常见的均匀介质人体组织电磁模型存在结构简单和误差较大的问题,研究了非均匀介质人体组织电磁模型的构建方法。首先推导了人体组织的电磁特性,然后使用设计的介电常数测量传感器并结合前人的测量数据,得到人体各组织的介电常数以及电磁波在人体组织中的透入深度。最后,根据人体组织分层结构,建立了人体组织的非均匀介质电磁模型。
其次,针对如何实现远距离人体通信的目的,设计了小型化人体穿戴天线。首先阐述了人体通信技术与可穿戴天线的研究方法,两者结合分析,得到特定工作频段,进一步确定了可穿戴天线的工作频率。然后根据工作频率的要求,采用Koch、Minkowski和CABFL三种分形结构设计天线结构,提出了三种分形天线的设计方法。
最后,针对人体通信收发器实现远距离通信的问题,搭建了在体实验平台,测试并验证了远距离人体通信可穿戴天线。将CABFL分形环天线打样做出实物天线进行测试,得到天线的仿真误差和实测最远通信距离,进一步验证了非均匀介质电磁模型的准确性和远距离人体通信可穿戴天线的可行性。

网友:
    短视频里面把车钥匙贴到头上,能更远距离遥控车辆是不是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点评):
哥您想太多了!人體通訊(Human Body Communication)頂多只能在皮膚表面傳送資料。它強調的是他人無法進行竊取,比其它無線傳送方式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