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修改部分pin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5-07-04):
    板子上的的0201的电容或者电阻的GND  pin,想做成十字连接,怎么批量修改这些pin的连接方式呢?同时保持其他pin仍为全连接!板子上有很多0201的,不能让我一个一个去点选吧?????

网友:
    可以用skill,或者在封装里面设置pin的连接方式,更新封装就可以达到效果

楼主:
    板子上同为0201但封装不同的器件也很多,想了一个办法,得用excel进行筛选,可以全部选用0201的封装的pin。

网友(2025-08-07):
    可以在建封装的时候,把PIN上加上十字连接的属性,这样动态铜会自动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