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修改部分pin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5-07-04):
    板子上的的0201的电容或者电阻的GND  pin,想做成十字连接,怎么批量修改这些pin的连接方式呢?同时保持其他pin仍为全连接!板子上有很多0201的,不能让我一个一个去点选吧?????

网友:
    菜单栏铜皮属性里试着改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了,根据PIN PAD 名称全部找出来一次改属性。

网友:
    你是画线的,不是你改难道是你经理改?单个铜皮属性编辑就行了。

网友:
    临时给你写了个指令。你可以试试。第一行是给特定焊盘加属性,第二行是移除属性。 你需要修改"SMD30_32" "SMD25_20"这部分,其他部分保持原样即可。

    1. skill axlDBAddProp(setof(x axlSelectByName("PIN" "*.*" t) member(x->name '("SMD30_32" "SMD25_20"))) list('("DYN_FIXED_THERM_WIDTH_Array" 10) '("DYN_THERMAL_CON_TYPE" "ORTHOGONAL")))

    2.
    3. skill axlDBDeleteProp(setof(x axlSelectByName("PIN" "*.*" t) member(x->name '("SMD30_32" "SMD25_20"))) '("DYN_FIXED_THERM_WIDTH_Array" "DYN_THERMAL_CON_TYPE"))

网友:
    同类型的PIN可以在属性里面添加花莲

网友:
    改封装,在封装上画route keep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