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电路,是不是更改稳压管的稳压值,和PMOS管的VDS值就可以设定不同的电压值...

楼主(2025-07-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取决于TVS2的稳压值,通过TVS2来控制Q2管的导通和截止,

网友A:
    你确定你这个能工作吗?TVS3和TVS2一样的?不应该是TVS3的值要小于TVS2这样的设计才合理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这个能工作吗?TVS3和TVS2一样的?不应该是TVS3的值要小于TVS2这样的设计才合理点吗?

    TVS2是输入过压保护,tvs3是gs过压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VS2是输入过压保护,tvs3是gs过压保护

    我知道呀,我就问你两个耐压值一样,你就说能不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呀,我就问你两个耐压值一样,你就说能不能工作?

    问能不能工作就是不知道,电路分析没搞懂。功能是独立的,两个管子选择就没有联系了
另外,上面回复有个错误。tvs2的功能应该是最低输入电压控制,不是过压控制。输入电压必须高于tvs的工作电压,电路才开始工作。这里应该是欠压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能不能工作就是不知道,电路分析没搞懂。功能是独立的,两个管子选择就没有联系了
另外,上面回复有个 ...

    这么说就对了,搞个最低工作电压和过压保护,本身电路这样设计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参数没搞对,工作起始电压和截至电压一样就不行了,过压保护必须要比起始电压高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就对了,搞个最低工作电压和过压保护,本身电路这样设计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参数没搞对,工作起 ...

就算是过压前面管子是过压保护也无所谓的。参数什么的要看bom,原理图上不一定对的。就这么说吧,估计99%的硬件搞出来的sch和bom不是完全对应的。从sch中导出bom都不能直接给到smt,都需要二次加工

网友:
    用 大功率TVS 硬抗就行了,短期高压抗,长期就烧FUSE

网友(2025-08-28):
    TVS3上并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TVS选择不同稳压值的,就可了

网友:
    取决于TVS2的稳压值和PMOS的VDS值